小修华硕GTX960显卡

楼主(2019-06-07):
客户送修一块华硕GTX960显卡,点不亮。 通电测试发现全卡无电压。 首先修GPU 供电。  围着GPU供电芯片的正反面目测,发现有掉一个小件。 但不知道是什么件, 于是客户那又拿一块好的,发现掉的是一个电阻 。   量掉件两端阻值,发现是100K。  量客户好卡两端阻值60K 。    根据电阻并联原理分析,掉的这个电阻应该是大于100K的。 估计在120K左右吧,大概的。   结果找来找去找不着这个电阻 ,找了个100K的上去。 再测,两端值变成50K了。 不管了,通电。 好了。

网友:
感谢所有者分享

网友:
真的够仔细的啊!要是没看出来,就只能慢慢查了

网友A:
故障位置截图注解效好点,看图都在猜,万一下次遇到就知道此阻值的电阻在什么位置。

网友:
电阻取下来测就好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故障位置截图注解效好点,看图都在猜,万一下次遇到就知道此阻值的电阻在什么位置。

故障点我不是拿镊子指着的嘛。标记我不会呀

网友:
                               观察还是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