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5-5548有时不触发

楼主(2019-06-07):
主板版号LA_B012P  1.0
能开机的时候,待机是有3v5v的,
不开机时测待机芯片工作条件,主供电。线性输出正常,EN1,EN2无电压

但是追查这个信号是由EC发出的。然而这时候EC的待机供电是由待机3V提供。

这就纠结了,EC待机供电都没有,在什么情况下会输出信号,开启3V5V呢?
求指点一二

网友:
是不是南桥和cpu在一起的那种cpu啊。这样基本换主板了啊......................

网友A:
EC条件:供电 复位 适配器检测 内置程序有效 温控不拉低就会出EC_ON打开3/5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C条件:供电 复位 适配器检测 内置程序有效 温控不拉低就会出EC_ON打开3/5V

EC的待机供电由待机3V提供,关键是开启都没有,在什么情况下会输出3V

网友:
图纸你应该是看错了,EC_ON这个实际上是没有用在开启3V.5V的,开启3-5V应该另有其它出处。

网友:
我修过一台这种机子实际开启是有个温控信号通过一个小6脚的复合管来控制的,拆掉它就可以了,有图纸还好找源头,没图纸的只能跑线路,我那个就没有图纸所以我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EC的待机供电由待机3V提供,关键是开启都没有,在什么情况下会输出3V

怎么可能是系统供电3V给EC的初始供电的,没见过.  KB9012的111PIN初始供电来自  +3VLP

网友:
3v线性提供的不需要开启

网友:
待机芯片悍好了?能百分之百吗?

网友:
能开机说明EC待机是好的,可能是触发后电压短路或温控保护导致EC拉低使能信号!

网友:
这个有些机器是要认到ACIN才去开启,用电池不去开启,这样起到省电的目的

网友:
EC的待机供电一般是线性3V给的!楼主可以测一下线性3V电压对地值是否正常,EC 67脚是否有电压!
还有一点,仁宝的图纸有些标着没装的元件实际上可能装了,不要过于相信图纸喔

网友:
EC供电时钟复位程序正常后要检测到适配器才会开启待机,所以适配器检测也要看看。后级短路也会导致3/5V出来瞬间就没

网友:
待机芯片坏了

网友:
同意12楼,不要过份相信图纸,黄老师上课时举例子的图纸也有错的。也是黄老师教导我们的经验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等你分享经验

网友:
直接强行开启待机能触发不 排查下开启这边

网友:
跑错地儿咯,走死胡同了吧。线性正常吗?

网友:
检查线性供电这部分啊。时开时不开。不好修

网友:
可以强打开看一下, 查一下芯片的引脚定义,看下EN1 EN2开启条件,人为满足看一下

网友:
按开机键之后产生开启信号,这种情况感觉还是后级或哪里有问题,先测下待机和触发电路吧

网友:
EN1 EN2只要不接地就自动输出PWM

网友:
换芯片试试

网友:
BIOS刷了没有

网友:
线性不是芯片有供电就出一个3v或者5v或者都出来吗,只是电感的3v,5v,需要控制

网友:
一般都是由线性3v来供电的吧 3vpwm供电出来后会取代线性的啊 你多看下图纸

网友:
路过来学习一下愿意分享的就应该加分!!!

网友:
能换就换 换不了就换主板中可以

网友:
断开开启脚 待机芯片会自己上拉

网友:
待机后级保护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