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哪位大神能给个mats在linux系统的安装运行教程啊

楼主(2019-06-07):
   就是图中的这个,装好了linux系统,可是搞半天也不知道怎么安装运行!度娘也没有任何有关的信息,只能求助论坛的各位大神们帮帮忙啊~~~~~~~求求求~~~~~~~~~~~~~~~~~~~~~~

网友A:
跟DOS下一样的,只是输入命令不同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跟DOS下一样的,只是输入命令不同而已

求这位大哥指教一下,dos下的我是知道,这个我是第一次入手使用!完全不知道怎么输入这种的命令!能不能麻烦大哥具体解释一下!拜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跟DOS下一样的,只是输入命令不同而已

求大哥指教一下,第一次入手使用这个,真心有点懵!拜托具体解释一下。。。拜托了。。谢谢。。。。。。。。。

网友B:
没人么,要沉了是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人么,要沉了是吧

我装好了,你的是什么版本。只要不是缺少东西应该可以装上的

网友(2019-07-08):
引用 网友C:
我装好了,你的是什么版本。只要不是缺少东西应该可以装上的

大神,赶紧帮帮忙,我都快疯了~~~就上面图里的那个。。。。实在是头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装好了,你的是什么版本。只要不是缺少东西应该可以装上的

我微: TQKJ668!!!大哥,上线看到了,麻烦指教一下,不然我是真要崩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