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这板的图纸 七彩虹 cf-af-mx的图纸

楼主(2019-06-07):
插上atx电源就自动触发  无论上不上cpu 内存这些
新手以此板当练手

网友:
系列1.5 请大神请教下
amd的cpu FM1接口 带usb3.0
战斧C.A75K V15

跟客人换板流下的

想研究下

多谢大家的指导

网友A:
把Io换了!基本就好了  自动上电基本是IO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Io换了!基本就好了  自动上电基本是IO问题

it8758E 35脚黑笔   地红笔 7.3欧
it8758E 35脚红笔   地黑笔 7.3欧

请问这个IO是有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