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VC890C+ 电阻档不准 电阻挡20M显示6.21 二极管挡显示1.588

楼主(2019-06-07):
电压电流那些正常 调到二极管档显示1.588 调到20M电阻档显示6.21 2颗9013换掉好了。买来的时候,电阻20K 2K那些档位 红黑标笔短接显示都是 0.02 0.03,这2个三极管换掉,现在都是0.001精准了不少,我是找笔记本板上 丝印t03 9014 。他原来的9013  不知道是他本来的原件问题还是换9014 更精准

网友:
卧艹,人才呀,我那个86E是不是也可以这么改啊

网友:
万能表也能修  高手呀    顶你

网友A:
看到了牛屎芯片了, 这表精度还好吧。

网友:
好经验大家共享,谢谢分享!

网友(2019-07-21):
小白一枚,前来向楼主学习了。

网友:
这个是单片机版的,那两个三极管应该是做输入端的保护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了牛屎芯片了, 这表精度还好吧。

其实牛屎芯片优点很多的  牢固 防水  防尘  防震 防腐蚀

网友:
楼主怎么测到的这两个管子损坏的

网友:
怎么测到的这两个管子损坏的

网友:
好吊这都能修,我这里有两三个呢,都是电阻档不准了

网友:
先学习了,以后也许用的着

网友(2019-09-04):
好厉害,学习啦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