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技巧]
部分机器使用鲁大师温度检测显示主板温度过高的问题

楼主(2019-06-07):
部分笔记本使用鲁大师温度管理查看机器硬件温度,提示主板温度过高(概率会出现高温报警),偶尔重启后鲁大师显示正常

经联系鲁大师核实,该问题为鲁大师软件检测出错,误报所致。
1.鲁大师该软件并不是测试温度,而是只能从传感器中读取温度(所以可能温度取值会有所偏差)
2.只有台式机有主板传感器,笔记本无主板传感器
下图分别为使用aida64 打开台式机和笔记本的传感器图对比;
图①:台式机
图②:笔记本

正常解释为鲁大师软件检测误报即可。
由于现在买新款电脑的用户偏小白群体较多,很多只以鲁大师软件检测作为依据:第三方软件检测不准确,用户可能不认可,可以鲁大师官网更新修复日志作为佐证。
鲁大师官网更新修复日志网址:http://www.ludashi.com/page/pclog.php

网友:
两个字“严谨”,值得学习。

网友:
确实鲁大师检测没啥实用性

网友:
温度高应该要么是真高,要是主板温度检测问题,不应该单单软件出问题,

网友:
一般做做参考    一下

网友:
这个知识很重要

网友:
用户下个APP就把什么子撸大师,鸟鸟壁纸带出来了,所以好反感这些东西

网友:
娱乐大师不是盖的

网友:
一般客户不会纠结这个,就怕碰到较真的客户,很难说得通

网友:
娱乐大师不靠谱

网友:
台式机也遇到过很多主板CPU显示100左右,报警  但是摸着温温的,不烫手  也不重启。 有的客户就不要

网友:
鲁大师测试偶尔不准,无法避免但在在多数机器还是可以信赖的,鲁大师回不段改进的

网友:
鲁大师这个软件确实不是很准  但是可以用来参考的

网友:
鲁大师和ec读取的信息一样

网友:
遇到较真又不懂的,想死的心都有,坚信鲁大师那个体检功能,就说你电脑你看,这么多问题,很快爆炸了吧

网友A:
鲁大师检测笔记本温度还是可以作为参考的,尤其是机械革命,战神系列等游戏本。也确实碰到很多鲁大师温度报错的情况。  楼主说的  笔记本主板无温度传感器  -- 这个说法从哪里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鲁大师检测笔记本温度还是可以作为参考的,尤其是机械革命,战神系列等游戏本。也确实碰到很多鲁大师温度报 ...

说的是个别的笔记本..........

网友(2019-07-07):
我有个客户的电脑安装鲁大师检测29°,一直不变,平时只拿这个做个参考,从不全信,主板自带温度传感器可以看到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