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欧的电阻和钨丝灯泡对大电容放电,哪个合适些呢?

楼主(2019-06-07):
200欧的电阻和钨丝灯泡对大电容放电,哪个合适些呢?或者用100欧的电阻?大电容上有二十几伏的电有时候不小心碰到也有火花

网友:
大电容20几V?怕是你太天真咯 300V的好吧            用电阻档最大的档位表笔上去就可以了 过几秒拿掉就放电完了

网友(点评):
你怎么知道人家不是功放上的或其他什么的大电容呢?

网友:
用电烙铁放电很好用

网友:
都可以。低电压用灯泡100W灯泡放电快点,看你想要一秒还是一分钟放完电了,灯泡冷态电阻很小。根据放电电压电流估算电阻及功率。300V以上高电压用灯泡放电火花大,我一般用几百欧大功率线绕电阻。

网友:
我每次都是用监控12v电源外接一个12v灯条放电后灯条会一亮即灭

网友:
直接电烙铁上去就是了。

网友:
我都看了,谢谢大家的意见!

网友:
有分享,就有讨论,就有得学习~~不过觉的还是真的直接电烙铁最快了~~
又不用多用其它的东西~~

网友A:
50Ω 10w的水泥电阻就可以,放电负载功率要大

网友:
做个电阻放电方便,电烙铁我又要去买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50Ω 10w的水泥电阻就可以,放电负载功率要大

谢谢指点,我只想过要阻值大一些,以免又有火花,没想功率这点,初学的我,也不清楚。

网友(2019-08-31):
这么纠结,我用的热融胶枪,20瓦的那款,好用得很,点一下就没电了,哪里来的火花,电流小,你用电阻那些的太OUT的,短接瞬间电流太大,不冒火才怪呢

网友:
搞个个子那么小的电阻,学过欧姆定律吗? 300V/100Ω=3A。你这个电阻是1/16 W的,如果没有烧断那就奇怪了。

网友:
用灯泡吧  或者电烙铁
注意安全

网友B:
我一般都用手摸一下

网友(点评):
我信你个鬼,糟老头子坏滴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都用手摸一下

误导人,被大电容电一下,也不是好事,有报道,有个小孩捡到一个充过电的电容玩耍,被电了一个跟头

网友:
用220V 40W卤素灯就可以

网友:
我一般用200m电阻档短接,挺好使,反正表不是我的

网友:
谢谢大家!我淘宝了一个20W47R的水泥电阻试下,我觉得用电阻便捷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