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triot、OCZ等高端SSD配用的电源IC丝印代码表

楼主(2019-06-08):
Patriot、OCZ等高端SSD配用的电源IC丝印代码表

原有一块Patriot WildFire 2 SATA-6G固态,因降压稳压IC烧坏,寻找到IC丝印代码
原帖: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60779-1-1.html

此IC是Intel公司ENPIRION Power SoC系列芯片成员EP5357LUI(丝印AExx)

该系列IC丝印代码表:
附件:

1、Enpirion电源SoC丝印代码表

网友A:
固态居然有人修,话说坏供电的固态修好能用住么会不会故障重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固态居然有人修,话说坏供电的固态修好能用住么会不会故障重现?

烧坏固态的一般是劣质ATX电源引起的,大厂的SSD可以放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