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LED液晶显示器S22A330BW通病

楼主(2019-06-08):
三星通病三星S22A330BW检测不到信号固件25x40芯片  S22A330BW

三星通病三星S22A330BW检测不到信号固件25x40芯片 S22A330BW.BIN.zip

网友A:
现在已经修的少了  前几年还是修的比较多 不用拆机 直接刷 一台百八十  那才叫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已经修的少了  前几年还是修的比较多 不用拆机 直接刷 一台百八十  那才叫爽

我总共也没有修到几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总共也没有修到几个

那是因为你是搞高端APPLE的  低端看不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因为你是搞高端APPLE的  低端看不上吧

哪有哦,是生意不好。

网友:
这个是通病,直接连vga刷就可以了,不用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