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X80G 新款18年6月的机器

楼主(2019-06-08):
此机器客户进水。来了先烤一下,然后处理了进水发霉的地方。有其中有两个电阻开路了。换了两个好的,通电待机0.007,触发0.056。后来TB买了个程序。一开始触发掉电,多次开机后终于亮机了,但是现在有个问题。cpu供电的电感和mos管发烫严重。机器能亮就是那里很烫,我都不敢长时间开机测试。进水部位在电池接口后面。离cpu供电十万八千里的。想不通。有兄弟碰到过没。或者帮我分析下。谢谢。

奉上bios。板号dabklgmb8d0 rev: d

网友:
刚才被cpu那边的电感烫了下,没注意别的电感,后来发现其他电感也都发烫的。是不是这款机器本身就这样啊。

网友:
这个比较新哦 ,没遇到过

网友:
没有遇到过,最后修过没有..............

网友:
提供版号!

网友:
肯定还有元器件有变质的可能。因为进水机问题点比较多

网友:
现在好多eci带程序得 哎。。。。。。。。。。。。。。。。。。。。。。

网友:
你这提供的不是板号  还是多找找还有没有腐蚀的元件

网友:
                        换板子吧

网友:
搞不定就去售后换个板,太新了。

网友:
没遇到过

网友:
是啊,这个也太新了啊

网友A:
不行就置换一个主板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行就置换一个主板吧

可以考虑换板,好多搞这个的

网友:
能置换最好  ,如果发热烧坏 不一定能置换了

网友:
很少碰到这么新的i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考虑换板,好多搞这个的

网友:
这么新的机子,没售后吗?

网友:
肯定还有元器件有变质的可能。因为进水机问题点比较多  好好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