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暗影精灵2 进系统黑屏 有偿求助

楼主(2019-06-08):
有台惠普暗影精灵2,g35a,进系统黑屏,外接也没有显示,禁用集显就可以进去,但是鲁大师跑分跑不了,说显卡驱动有问题,供电正常,求大师指点,有偿,或者有能搞得定的发过去也行

网友:
禁用集显正常多半cpu有问题了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
可以发我看看

网友:
CPU问题,可以用有铅曲线加焊试试。

网友A:
什么系统?如果是WIN7的话,可能会有这样的问题。否则就是CPU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什么系统?如果是WIN7的话,可能会有这样的问题。否则就是CPU的问题。

window7 win10都试过

网友:
干显卡啊 ,干完再试试,干说解决不了问题

网友:
核显禁用  那就是CPU这块 如果供电正常  那就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window7 win10都试过

那排除了系统,查一下集显供电吧。基本上就是CPU的问题了。

网友:
同意楼上CPU问题禁用集显能进就是集显这块问题估计加焊起不了什么作用

网友:
这种新显卡一般很少坏的吧有可能是CPU

网友:
换CPU吧!这样只能换

网友C:
先查下集显供电再说,有部分机器独显是需要集显配合切换的。请问你屏蔽集显是在BIOS里屏蔽的吗?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不行就干一下显卡   再装WIN10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查下集显供电再说,有部分机器独显是需要集显配合切换的。请问你屏蔽集显是在BIOS里屏蔽的吗?

集显供电正常,在系统里禁用的

网友:
去笔记本官网下它们的系统装上试试不要装ghost版

网友:
一般都是CPU的问题

网友:
这个没有修过道 学习一下

网友:
cpu问题啊 可以先尝试换一下系统先 不行加焊一下cpu试一下

网友:
这种本我修过好多了,HP维修站拿来的TPN-Q173,板号有G35A,G35D,G35G等,前两天刚修了块进系统一会蓝屏,装系统装不了,最后经对调CPU确定是CPU问题,SR2FQ六代i7。你说的现象,也基本上属于CPU坏

网友:
CPU有问题

网友:
上次也遇到一个,打集显黑屏,就是CPU的问题,换了就好!!!!

网友:
这 惠普不好修啊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正修一台DELL机器和楼主的一样问题复#

网友:
来自: 黑龙江牡丹江
就是 cpu问题 .只能跟换 加焊也没有意义

网友:
刷bios吧,改me的

网友:
正在修一台,cpu上管击穿导致cpu短路换了个拆机的cpu,可以亮机进pe和系统就黑屏,正考虑再换一个

网友:
CPU或者CPU附近的电路你查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