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MAC A1418 经常不开机

楼主(2019-06-08):
A1418 板号 820-00597-A 经常开机不显示 主板灯亮 3个灯
接上屏 亮屏是 亮 5个灯
不接屏能 亮3个半灯 (第4个灯亮度亮一点) 接上屏幕是肯定可亮
不接屏只亮 3个灯是 接上屏幕不会显示
碰上显示时 进苹果系统有线 USB 键盘 鼠标经常用不了
不开机

网友:
是一体机吧?

网友:
这个不好修 啊 路过学习一下

网友:
苹果的一体机是真的不太好维修

网友:
是一体机
2017年的 配置怪 机械硬盘 DDR 4 4G 2个 可以拆下来的 屏是4K
我今天 接了USB 键盘 PE 盘 主板亮三个灯后 键盘的 {CAPSLK } [NUM] 两个键 切换是 键盘指示灯正常 说明 CPU 内存 BIOS 主板 工作 正常 。
那么只有 显卡有问题

网友:
查下显卡供电和到屏的信号,及屏供电,开启是否正常

网友:
无图纸 无法查
谁有 图 购买

网友(2019-08-18):
有没有确定好的工厂BIOS,上传来一下,我的也是电源2.25 亮3个灯,不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