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OptiPlex 9020 AIO一体机报错

楼主(2019-06-08):
DELL OptiPlex 9020 AIO一体机报错:alert! air temperature sensor not deteted(警报!未检测到空气温度传感器)按F1能进系统。原来故障开机掉电重启无显示刷过BIOS能亮了就报错,也找不到这种传感器?F5自检到处理器风扇有问题,但是正常转动的,难道主板温控元件故障?望坛友能解答……

官网对这种报错的描述

此开关有什么功能?

报错,按F1能进系统

网友A:
风扇转 不一定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风扇转 不一定是好的

看来还得换个风扇试试看了

网友B:
遇到过也是刷bios  换风扇 也一样报错,最后没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遇到过也是刷bios  换风扇 也一样报错,最后没弄好

我估计还是BIOS有问题,因为刷完亮机20秒

网友B:
亮机慢 改下ME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亮机慢 改下ME应该可以解决

后来到TB买了刷了机器都不亮,一定说我机器有问题

网友:
再继续找人修改下ME看看  感觉还是bios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后来到TB买了刷了机器都不亮,一定说我机器有问题

试过我的BIOS没?我给你做一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试过我的BIOS没?我给你做一个

刷了这位坛友的BIOS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04769-1-1.html,客户急用先给了,谢谢

网友:
这个还是头一回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了这位坛友的BIOS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04769-1-1.html,客户急用先给了,谢谢

那个开机慢!

网友C:
你好,这个BIOS你有吗?或帮我合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这个BIOS你有吗?或帮我合下

加我q测试吧

网友E(2019-09-18):
最后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这也一台这个本来不亮刷了BIOS亮了就是报温度传感器错,按F1可以进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最后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这也一台这个本来不亮刷了BIOS亮了就是报温度传感器错,按F1可以进系统

就这么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