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5不触发求助

楼主(2019-06-08):
如题,凉了开关有3.3V,,电池只有2V 换了个3V的 一样故障。开关按钮测试正常,排线正常。

量到0792006上面有几个电容短路 是桥坏了吗?EC芯片是kb930qf A1的,

网友:
这个应该有通病吧,桥上有颗电容坏了

网友:
查3v后继是否短路 阻值低不一定坏

网友:
不一定是桥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