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们维修LED显示屏的灯珠要怎么换??

楼主(2019-06-08):
兄弟们维修LED显示屏的灯珠要怎么换,原装的TB上找不到。找到的都是通用改。。可是原装的屏的空间比较小。灯条高度只1.6MM宽度3.8mm,12串4并。恒流板供电21.7V。根据灯条换算恒流板输出应该是43.4V,电流不确定。要怎么更换呢。原装灯条多个led灯烧坏或不亮,万用表量只有14个灯珠好。兄弟们一般怎么维修。

网友:
风枪拆换

网友A:
没看清楚,你换一串还是单个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清楚,你换一串还是单个更换

那么多坏肯定要整条换啊

网友:
换整条的好换啊  同样的型号就可以了

网友:
上淘宝买一条,换灯珠容易返工

网友B:
这个好像是AOC的吧,,这个TB上有,,不过贵,30多一条

网友:
换那种配恒流板的通用灯条

网友:
直接淘宝买一条

网友:
直接整条换掉呗,一颗一颗换没有专用工具不好换的

网友:
换灯条吧,灯珠换完很快也会坏掉,不建议更换灯珠

网友:
建议整条换。。

网友:
整条换了                   修 容易返修                               ·

网友:
用风枪吹反面就可以吹下来了,不过建议更换整个条,单个换株怕用不住

网友:
条也没有少钱的

网友:
最好换灯条  换了灯条最好改下板子的电路      最好的建议是用通用恒流板改装这样很稳定。。。。。。。。。。。。。。。。

网友:
我都改了几个了,两个32寸,一个电视机、一个一体机屏幕.

网友C:
TB搜下同型号的灯条或者换通用LED套件

网友:
都是找一样的破屏拆灯条换

网友:
一整条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像是AOC的吧,,这个TB上有,,不过贵,30多一条

我买的代用包邮18一条

网友:
引用 网友C:
TB搜下同型号的灯条或者换通用LED套件

同型号没。不信你搜

网友D:
我是用恒温焊台,很快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用恒温焊台,很快

关键是你买珠子也要钱啊。。单卖珠子还像还贵。。我直接买了个差不多的换上了。。呵呵。。我也是恒温焊台。。

网友:
这个灯条色温买了不对换上去会很难看的,我上过一次当

网友:
最好换条 换灯不保险

网友:
风枪200度低温一直吹!

网友:
我都是买现成的灯条换,灯珠换了寿命不长

网友:
整条换稳当一点

网友:
还是连灯条一起换吧,返修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