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联想720-12KB NM-A991

楼主(2019-06-08):
一个比较新的机器七代I7的,来的时候是不显示的,论坛上都找不到,在网上买一个刷上就好,只刷了UC3

720 bios.rar

网友A(2019-09-03):
谢谢哒  我试试  我的有背光无显示

网友(2020-01-07):
我刷了能进系统,但是风扇狂转,不知道为什么,重新买了一个还是一样的,
而且进系统过一分钟左右可能会死机。屏幕黑了。风扇狂转。键盘没反应

网友(2020-11-12):
引用 网友A:
谢谢哒  我试试  我的有背光无显示

刷BIOS好了吗

网友:
试了bios可以用

网友B(2021-01-02):
键盘经常用不了,是BIOS问题导致的吗

网友C(2021-05-21):
引用 网友B:
键盘经常用不了,是BIOS问题导致的吗

应该是方向传感器问题导致的
两点:1、换BMA222E,不行就2、换EC
注意EC是带程序的 建议买剪板的 或者有的商家卖写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键盘经常用不了,是BIOS问题导致的吗

应该不是 是传感器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方向传感器问题导致的
两点:1、换BMA222E,不行就2、换EC
注意EC是带程序的 建议买剪板的 或者 ...

222E换了大概率没用 得换EC了

网友(2021-11-18):
引用 网友A:
谢谢哒  我试试  我的有背光无显示

我的是进系统有时候有背光无显示

网友:
我的有有时候背光无显示 把CPU都给干了也没好

网友:
谁有原机备份的bios 能发一份吗

网友:
你的雷电3接口能用吗

网友(2022-10-11):
I5 七代的刷了能开机进系统风扇狂转,键盘不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