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170-AP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9-06-08):
直接入题
这种6 7系列的主板修的少, 只知道在不触发的情况下,有个电压要出来。具体干啥用的,不知道。
主板不触发,电压无短路,因为待机时要出个电压,1.多伏的。
插电到处量,就是没有找到,又找每组供电的控制芯片。控制芯片有供电,不出电估计就找到了,终于找到了,就是图片箭头所指位置,那个芯片待机时要出1.多伏电压。
没有出电就不触发,看了看,芯片我也没得换的,郁闷的摇头,无意发现,电容外观有点反光,仔细一看,电容坏了,万用表测试,发现短路,直接换掉。
问题解决, 附上备份的BIOS。

网友:
修的少,没经验,没技术含量。。

网友:
这都能发现,牛。。。。。。。。。。。。。。。。。。。。。

网友:
我关心那个1.多V是怎么电压?还有能否告知这个主板待机未触发前是否有待机电压,还是触发后才有待机电压?

网友:
这个板备份BIOS没用的,开机当01很久才开机

网友:
这个电压应该是1.05me 给桥的待机电压

网友:
这眼神厉害的很                          这都能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