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PRO GAMING换8065不好维修

楼主(2019-06-08):
10多张这个修不好的主板,都是换PU3002芯片不好的,也就是换8065不好的。
换了不好,需要排除一下BIOS资料有无问题。排除这点,直接干桥,干了就好
我直接干了10个桥,好了10个。
换8065后,开机不跑码,或者跑一半断电,通通干桥。
具体原因不详,为啥这多桥坏。我认为是8065坏后,输出电压高了或者是不稳,直接把桥烧了。
附上原厂BIOS,解决换桥后开机慢问题。 B85-PRO

网友:
高手可帮我分析下,为啥这板这多坏桥的

网友:
这个桥多少钱一个?

网友:
这个通病来的,已经修了很多了,就是这款的因为这个1.05v坏了桥的多,其他的基本都是换芯片就行

网友:
这个主板桥坏的多

网友:
电压高了不保护吗,一块技嘉主板电阻坏了,高了保护,不断重启

网友:
B85的桥就是爱坏,而且出现各种不同故障。

网友:
谢谢 楼主  小小白  学习了

网友:
又遇到个新问题,恢复出厂设置保存重启断电,需要再按开关开机。。。

网友:
谁遇到过,是什么问题。

网友:
我换了芯片,me电压有了还是断电,难道真的要换桥吗

网友:
看来这个供电芯片是个缺陷

网友:
佩服佩服,学习中!!!!

网友(2019-07-13):
不定时花屏什么问题?

网友:
我自用的技嘉B85M-D3V  桥散热器太精致了,摸着烫手。
在一块杂牌主板拆了块3CM高的桥散热器装上,舒服多啦。
不排除是桥温度高,长期工作在高温状态,挂掉。

网友:
佩服佩服,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