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电容问题

楼主(2019-06-08):
这二颗电容都有减弱0.6u,会影响机子?
能问下,此容量V各多少? 谢谢

网友:
不会影响,关键是你用于测量这电容的仪表也不一定有这么精准,,,,

网友A:
应该有个表的  标了这个字母多少值

网友:
用万用表测,要不看图纸,大小有些偏差没事,偏大的,比偏小的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有个表的  标了这个字母多少值

找不到对照表.   10uf 不知道v...

网友:
看看这个是否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