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e2070s

楼主(2019-06-08):
aoc e2070s   tpv195 的屏,下了几个都是灰屏,这个是淘宝买的

网友:
把板号也发上来一下,现在的机器板子多

网友:
灰屏和程序关系不大,测测屏供电

网友:
淘宝买的正常吗???可以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 6脚待机0V,开机后0.2V!  非常感谢,我等下抽空测试,先修别的机器了,示波器买普源的,去迅维官网,或淘宝普源官网,随便双通道就ok,4通道几乎没必要。太复杂的故障没必要耗时间修,不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