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液晶电视灰屏问题检修方法

楼主(2019-06-08):
  液晶灰屏问题既涉及到液晶屏内部器件,又涉及屏外部的电路,实际检修时应先测量逻辑板的相关点直流电压,以区分问题部位在屏内部还是外部,具体检修步骤如下:

第一步:测量液晶逻辑板供电(上屏电压)是否正常。

  液晶逻辑板供电测验点为保险电阻前端,如果量到电压是0伏,那么检查主板上的上屏电压控制电路。如果上屏电压偏低,那么拔下上屏线,测量主板上的上屏电压输出端电压,如果仍偏低,则问题在上屏电压控制电路及其输入电压电路中;如果正常,就说明是逻辑板上有局部的短路现象。

液晶电视灰屏问题检修方法 图1

第二步:检测逻辑板上的供电保险是否正常。

  如果测得该保险管已熔断,决不能贸然去换新试机,而是应该先查后级有没短路的现象,导致该保险管熔断的常见原因是后级DC-DC电路短路,或者是该供电滤波电容短路。对于前者,就需再检查;对于后者,应先找到这类贴片电容,电容C17—C19为滤波电容,需要拆下单独检测,如果已漏电,可用10μF/25V的电解电容代换。

  另外,在部分逻辑板供电输入端对地接有保护二极管,如果此二极管击穿,也会导致供电保险管熔断。如果上屏电压为5V.该保护二极管可用稳压值为5.6V的稳压二极管代换;如果上屏电压为12V,该保护二极管可用稳压值为13V的稳压二极管代换。

第三步:检测逻辑板上的DC-DC电路输出电压是否正常。

  实修时如果测量的VGH、VGL、VDD、VDA电压中某组电压有异常,那么检查相应的电压变换元件及后级负载;如果这几组电压都不是正常的,通常说明电压变换控制芯片没有工作,这个时候应该先检查芯片的供电及使能控制信号,再检查其外围元件,最后是代换电压变换芯片。

  小技巧分享:在逻辑板的DC-DC转换电路中,电压变换芯片外接有电感及续流二极管等元器件,编号为L201是输出电感,编号D202是续流二极管。在DC-DC电路正常工作时,用万用表测量D202两端的正向电压会高达数十伏特。

液晶电视灰屏问题检修方法 图2

  若测得D202两端的正向电压为0.6V左右,就说明电压变换芯片未振荡工作。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由于VGH、VGL、VDD、VDA及灰度等电压的带载能力不强,如果相应的负载漏电也会导致其电压下降。实际检修时,如果逻辑板与液晶屏的排线可以断开,那么可以先断开这些排线再上电检测,如果电压恢复正常,那么说明问题是在液晶屏内部;否则,问题上在逻辑板上。

  提醒大家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在某些液晶电视中,逻辑板是一长条形线路板,在屏背后的上方。这个板与屏连接的排线(TAB排线)是压焊在印制板上的,是不可以直接取下的。在这类逻辑板中,TAB排线的接头焊点非常密集,受潮后焊点间容易出现漏电的现象,从而将VGH、VGL等电压拉低,出现灰屏的问题。检修此类问题时,可以先用无水酒精将TAB排线接头焊点清洗干净,再用户吹风机吹干。

液晶电视灰屏问题检修方法 图3

第四步:检查LVDS信号是否正常。

  液晶电视的LVDS信号测验点,既可在逻辑板的上屏线接口处,也可在主板的上屏信号输出插座处。正常情况下,主芯片输出的LVDS信号的直流电压大约是1.2伏。如果有条件可用示波器测量LVDS信号波形来进行更为准确的判断。

  如果测量的主板送给逻辑板的LVDS信号正常,而且液晶逻辑板上各个关键点的电压也是正常的,那么问题部位在液晶屏内部的行、列驱动电路中,这时候就需要拆开液晶屏上的边框,对与液晶面板相连的行、列驱动电路进行检修。

  由于行、列驱动电路的维修资料匮乏,故此处所说的检查是指粗略检测,即查看板上元件有无烧焦变色现象,电容及晶体管元件有无显著短路现象。若经过检查后判断行列驱动电路无法进行元件级修复,而更换行、列驱动板需专用的热压设备(即常说的压屏工具),因此这类问题也通常称为液晶屏破坏。

  以上,为大家分享的四步液晶电视灰屏问题检修的方法,希望能帮到各位维修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