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主板,开机重启后无法显示

楼主(2019-06-08):
今天收到一台惠普机子,经客人说:机子有时能开机但重启时进不了系统,屏幕要么花屏(有水波),要么不显示;不能开机时电脑持续报警伍声,(网上说是CPU处理器错误)。
我们先看看机子是不是他说的问题,通电发现确实是响伍声,测电压也正确,根据网上所说换一个CPU,仍然如此。

这是不开机

这是能开机时

各位师傅,这到底啥问题,怎么弄啊!?????

网友A:
刷个BIOS试下  查下RTC电路  把内存显卡都清洗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刷个BIOS试下  查下RTC电路  把内存显卡都清洗下

bios刷了,RTC电路电压正常,它是独显,洗了开始可以亮,第二下就不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刷了,RTC电路电压正常,它是独显,洗了开始可以亮,第二下就不亮了

内存槽都清理一下重新拔插

网友C:
换个独显试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独显试试啊。。。。。

是主板有问题

网友:
可以把独显拆掉  或者换个测试,遇到过是显卡问题导致重启黑屏的。

网友:
机子修好了,是硬盘坏了

hp OAK ROW 8100 505799-001.zip

网友D:
硬盘坏了咋收钱,只收硬盘的钱不是浪费了好多时间

网友:
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g0MTc1OXxkYjE4MjBmYjI4ZGQ2MjE2MDdjYTA5MGUyZTJkMGY5OHwxNzc2NjY2ODEy&request=yes&_f=.zip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硬盘坏了咋收钱,只收硬盘的钱不是浪费了好多时间

没办法,这是事实,只有面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