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DELL-5559 内存报错

楼主(2019-06-08):
一台DELL 5559机器,客户自己更换内存以加固态硬盘,2天之后突然间蓝屏,拿到机器用DELL自检软件检测内存报错,两条内存检测都报错,换自己的新内存检测也是报错,排除内存问题,2个内存接口都报错。检测电压正常,装系统装不上,就是内存缓存的问题。还有什么元件可能导致?
固态硬盘
更换内存

网友:
用DDR3的阻值卡打了下阻值,和下面这贴子一样,也是黑点那几个阻值为0 不过他上面说机器正常使用,估计也是不这几个点阻值为0造成的。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027010-1-1.html

网友:
先刷个BIOS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