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ATX大电容电压下降的情况,可以看出电源是否起振了吗?

楼主(2019-06-09):
一ATX电源有辅助电压,启动,主电源没有输出。拨电的时候,是否可以从两个大电容电压下降的情况,判断电源是否起振了?就是PWM已经有正常的脉冲输出,而且到开关管B极之间的线路也是正常的呢?

网友:
可以通过主电容放点情况来判断故障大概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