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红包求高手帮忙编辑下bios

楼主(2019-06-09):
换了板子里面的lvds程序不一样,有没有人会搞红包求助

网友:
bios芯片换过去看看啊?也许就好了呢?

网友:
没有把需求表达清楚,高手估计也没法帮到你

网友:
是不是不显示,VGA有显示。找我18216057529

网友:
这是什么高级货?

网友A:
这个是专用的机子,不好搞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专用的机子,不好搞吧

应该很简单

网友:
上淘宝找下试试,看有原厂BIOS没有。

网友:
某宝不是有卖的 吗没人教怎么修改唉

网友B:
不需要修改,,,开机进入BIOS可以调节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修改,,,开机进入BIOS可以调节

没有呀,bios没得调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修改,,,开机进入BIOS可以调节

可以了谢谢

网友:
工控机遇过调分辨率才显示的,bios里面

网友:
是不是不显示,VGA有显示

网友:
发个备份啊

网友:
把坏主板BIOS芯片换到好主板上试一试   我遇到过  就是这么好的

网友:
这是收银机上的板子吧?前两天刚修了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