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80 不触发维修一例!无图纸维修!

楼主(2019-06-09):
联想E42-80 不触发维修一例!无图纸维修!
故障:待机0.012-0.02跳动,不触发!

维修过程:看电流,感觉待机电压已经出来了。实测开关上有3V电压。按开关3V电感上面瞬间会出现3V电压。绕就绕在这个地方了。请看我一一分析!

1,新机器,不用说刷BIOS。这里有个小插曲,就是通电测BIOS的所有引脚都没电压的。都开始怀疑BIOS是不是不参与触发的。上论坛看了一兄弟发的帖子,也是测量BIOS没电压的。直接刷了BIOS,有电压了。。 那就刷吧。 下了论坛原厂的,合成的,包好的,备份的,马哥那里买的。 刷了一堆,故障保持不变。
2,偶然的一次刷BIOS过程中,没事拿表笔量了下焊盘上面有3V的电压,3V电感上也有电压!好神奇啊,这是什么情况。这就更肯定是BIOS资料引起的了。继续下载,继续刷,保持不变。走投无路了。
3,静下心来想想,移除BIOS有3V电压,一直也没去量5V啊。果断移除BIOS,找到5V电感,没电压。。这里备注一下为什么没上来就去量5V 因为这个板子设计的不是常规的。 5V电感在村东头,3V电感在村西头。 两个距离遥远。 3V电感紧挨着的是 内存供电电感。 奇葩了。
4,言归正传,既然发现5V出问题了。就从这里入手吧。 一看IC傻眼了。全英文的,没记住啊 不好意思,在论坛查了下没结果,去马哥那里查了下得出型号为:SY8288。 搞到型号,在论坛搞到图纸,来细细分析!

首选测量 供电正常  线性开启电压正常  线性输出不正常,测量对地阻值,发现短路了。用烧鸡法小电压,小电流,发现IC本体发烫。跟换后线性电压正常,待机电压正常,按开关嗖嗖的亮屏。。
总结:问题是个小问题,很容易忽略了。导致刷BISO刷了半天,又浪费了那么多下载分。现在的IC简写的,查个型号都要查半天,哎。。维修2分钟,查资料2小时!

网友:
现在的bios都得自己改哦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我正修到这块主板

网友A:
请问烧鸡法是什么维修手段

网友B:
郁闷 这个本和V310 一样的板子  我遇到的都是CPU挂的

网友:
可以的  不过怎么两个电杆设计的那么远啊

网友C:
通病,这个芯片坏得很多

网友:
线性没出来就刷bios咯嘛,小白表示看不懂,所以还是得确定主板没问题才刷

网友:
哈哈,新待机方式啊,多跟船长跑就省的自己研究了,这期课里有提到过。BIOS有瞬间波形的,

网友:
学习一下  楼主技术过关

网友:
楼主 能不能把BIOS发出来 分享一下呗

网友:
楼主,你可以分享一下这个机器的BIOS程序吗?谢谢!

网友(2019-07-31):
可以 思路不错

网友(2019-09-04):
楼主,这份图纸哪里有?

网友D:
这个机器的板子是真不咋样做工 联想越做越回去了

网友:
联想低端货啊   很新吧 还没图纸

网友:
怀孕到生产的过程吧,加油

网友(2019-10-28):
这板是独立3 5V供电芯片的,所以不设计一起可以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请问烧鸡法是什么维修手段

就是吃着烧鸡喝一壶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就是吃着烧鸡喝一壶

楼主很幽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机器的板子是真不咋样做工 联想越做越回去了

现在联想的主板质量差的很   唉   人家来问我都不知道推荐什么电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通病,这个芯片坏得很多

现在联想的这种待机芯片都坏的多  很多烧糊的

网友:
这种本子目测买新的也就2千来块钱

网友(2021-01-22):
引用 网友A:
请问烧鸡法是什么维修手段

还要放一首野狼的士高,跳一曲迪斯科

网友(2021-04-17):
666我的也是不触发

网友:
这主板 论坛里图纸点位都有的,是5v短路了吗 所以才烧机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郁闷 这个本和V310 一样的板子  我遇到的都是CPU挂的

我今年都碰到好几台  3V对地短路 烧鸡CPU发烫

网友(2022-01-04):
这机器不坏U就得感谢八辈祖宗了。

网友(2022-02-19):
共享一下马哥的联系方式。

网友:
LZ高手! 学习了!

网友(2024-02-23):
实践出真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