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400 进水 开机电流跑0.9

楼主(2019-06-09):
机器拿来按开机有反应电流跑0。9 拆机发现EC有进水,CPU供电也进水,内存槽也有。 处理完后上内存就掉电反复。0.9-0。3又0.9 现在换了个内存槽电流0.9不动了··哎 实在没办法了 有啥好维修思路
cpu
cpu供电
掉电

网友:
你先看看排除下有没有地方腐蚀断线等情况。你把内存槽取下来后先看看有没有腐蚀断线的地方再换内存槽上去。

网友:
我这边也是这个情况,也在搜索

网友:
先仔细看进水位置吧 是否断线之类的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示波器测几个信号,就这么按时序修

网友:
这种,我一般打值一下,cpu部分进水的,我一般会放弃,活的几率太低了,除非苹果那种保护非常好的

网友:
换板吧,救活几率很小,主要是进水严重

网友:
CPU供电进水,估计U也挂的多,维修价值也要看U了,

网友:
修好分享下经验

网友:
重点修进水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