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22b150n 通电显示无信号 接主机黑屏无显示

楼主(2019-06-09):
三星s22b150n 通电显示无信号  接主机黑屏无显示,液晶12年生产,不知道有没有人遇到过这种问题。
是驱动板的问题吗?还是MCU还是bios?

网友A:
你先找个程序刷一下看看先。不行再查其他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先找个程序刷一下看看先。不行再查其他原因。

刷了个原厂的  没有作用

网友:
肯定还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
刷bios刷bios

网友:
对于单独加电LOGO显示正常,联机后黑屏,可先检查VGA信号线的13,14线是否有断路,由VGA接口到MCU的电阻是否变值,电容是否漏电。如果上述电路正常,要考虑重新刷新MCU的程序或更换MCU

网友:
通病,刷程序

网友:
一般情况下都是程序的问题,刷下试试、

网友:
刷程序可以 解决;;我 试过  是通病发

网友:
24C16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
刷BOS 有 惊喜   应该能 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