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台式电脑OAK ROW求图纸

楼主(2019-06-09):
HP版号:27626-1.1不过内存,求图纸

网友:
这个机器猜一下,先换个CPU(内存的连着CPU的),不行就加焊桥,再不行,那只能丢啦。

网友:
修好了,主板背面有蟑螂shi,有氧化的地方。烤了下板子,检查一下,发现内存供电断线了,焊接好就可以开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