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苹果A1419 13年 分辨率打不上

楼主(2019-06-09):
机器进系统都正常 就是分辨率打不上。 机器显卡都正常 苹果系统 WIN7系统都是一样 原来是2K的液晶。有谁遇到这个问题 偶尔又会自己好 。 现在不确定是不是屏坏了·
win7

网友:
外接可以吗

网友:
首查屏线,再查屏,

网友:
接触不良,屏线很大机会

网友:
等待后续更新~~~小白坐等

网友:
等待后续更新~~~坐等

网友:
维修结果···屏线从新插下就好了········

网友:
以前遇到过显卡的问题,你显卡是750 吗?

网友:
抢个位,看看答案

网友:
等待后续更新

网友:
差吧下屏线就好了 ???这么简单?

网友:
有可能是屏显 有可能是屏 有可能是显卡

网友:
应该屏幕坏了 我上次遇到一台换了主板都不行 后来是屏幕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