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Compaq 6515b 加电无显示

楼主(2019-06-09):
          今天接到客户送过来一台惠普 Compaq  6515b 加电无显示,插上可调电源是0.58,上电是1.56,无跳变,俄看叻下迅维论坛上说是北桥问题,                                          还是不亮机,有遇到朋友是什么问题。。。

网友:
   加热叻一下,还是不亮。。。

网友:
待机偏高了吧

网友:
         就是待机偏高叻,

网友:
待机有问题  先修待机问题吧

网友A:
待机高,当然不亮,待机高你不查哪里有漏电短路,加焊北桥干毛线啊!

网友B:
换个cpu试试
cpu坏的多

网友:
维修注重细节,不要只修模块,其他微型元器件才是主凶,我们维修很多时候都容易忽略。

网友C:
瞎回复的人也不少,这明显待机不正常,你先查待机啊,你头疼先医脚,就是想倒查也不像你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cpu试试
cpu坏的多

就是待机电压偏高,插可调电源上电1.58无跳变,CPU温度不正常,发烫 ,换个CPU试下  。。。

网友:
         这可以修好,修修看  。。。

网友:
引用 网友C:
瞎回复的人也不少,这明显待机不正常,你先查待机啊,你头疼先医脚,就是想倒查也不像你这样的,

就是待机不正常,就是从待机查起 。。。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待机高,当然不亮,待机高你不查哪里有漏电短路,加焊北桥干毛线啊!

          待机电压偏高,先从待机查起,就是把北桥用风枪吹叻下  ,,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待机电压偏高,先从待机查起,就是把北桥用风枪吹叻下  ,,

我想问你,待机问题,你吹北桥有什么用?你回答我。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你,待机问题,你吹北桥有什么用?你回答我。

         俄错误的判断。。。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俄错误的判断。。。

大哥你是非主流吗?好好说话,一会叻,一会俄的,这都什么年代了!
待机高就检查待机电路,要修机器就好好修!

网友E:
这板子一般CPU 和北桥坏的比较多  但你这个0.58的待机高了很多啊  还是先弄待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大哥你是非主流吗?好好说话,一会叻,一会俄的,这都什么年代了!
待机高就检查待机电路,要修机器就好 ...

      嗯嗯,刷个BIOS,插上可调电源,电流有跳变,接上外接可以正常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板子一般CPU 和北桥坏的比较多  但你这个0.58的待机高了很多啊  还是先弄待机

    待机电压是0.058,说错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D:
嗯嗯,刷个BIOS,插上可调电源,电流有跳变,接上外接可以正常亮机。。。

说错叻,待机电压0.058。。。。

网友:
0.58待机高了

网友F:
这机子换个CPU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板子一般CPU 和北桥坏的比较多  但你这个0.58的待机高了很多啊  还是先弄待机

    说错叻,待机0.058

网友:
    说错,待机0.058

网友:
   各位 ,待机电压是0.058

网友:
说错,0.058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机子换个CPU试试

   外接有显示,待机0.058

网友A:
外接有显示的话加焊一下显卡,这机器屏线好像也爱坏!不过0.058的待机电流感觉还是有点高1!!

网友:
好老的机子 换板比较好

网友G:
这板便宜啊,某宝只要几十块钱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板便宜啊,某宝只要几十块钱吧

    就是请便宜的,屏线口太松叻,搞好叻  。。。

网友H:
那还是BIOS的问题吧,这个北桥也爱坏,

网友I:
待机电压有问题,之前修过很多是充电和3v5V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接有显示的话加焊一下显卡,这机器屏线好像也爱坏!不过0.058的待机电流感觉还是有点高1!!

   屏线接口的问题,可以亮机叻,谢谢指点  。。。

网友:
引用 网友H:
那还是BIOS的问题吧,这个北桥也爱坏,

    就是!重值北桥也不行  ,发现屏线接口的问题 ,搞好叻,可以亮机叻,谢谢指点 。。

网友:
引用 网友I:
待机电压有问题,之前修过很多是充电和3v5V故障

   屏线接口问题  ,搞好叻 ,谢谢指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