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 不出集显供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9-06-09):
其实不出集显供电  论坛有N中可能了!我今天遇到这个是奇葩  CPU复位已经有了  内存复位也有了!SM总线没任何动作 LPC总线也没任何动作!PLTRST也查了 正常!  最后拆掉无线网卡 居然就好了!待机电流也不大  开机电流感觉正常!所以以后修这个机器之前 先干下外设!

网友:
应该是无线网卡导致 SMB_DATA CLK不正常吧

网友A:
之前看到有一个精华贴子修过了  无线网卡坏了导致的不出集显

网友:
外设引起待机高,常有的事

网友:
没有遇到过    一般人不会拆无线网卡的

网友:
2楼说的可能有道理,我要是楼主估计会查原因验证下,不喜欢修的稀里糊涂。花大力气除外。

网友:
路过来学习一下愿意分享的就应该加分!!!

网友:
看你搞得好简单啊   我就没那么幸运的事情了

网友:
这感情不是供电问题,可以啊

网友:
集显跟bios有关系

网友:
这个机器也碰到不少这个情况的,

网友:
三板斧,BISO刷过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看到有一个精华贴子修过了  无线网卡坏了导致的不出集显

我也是看到过  都查了 还在没问题!先拆了无线网卡再考虑换桥!BIOS已经刷过了!以前修到过换桥好的!

网友:
不应该裸板上电吗

网友:
以后修到了我也试试

网友:
好了没有

网友:
有时候就是这种小问题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