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87 M1 掉电维修

楼主(2019-06-09):
     Q87 M1 主板触发掉电,无复位。测全板电压发现一处电压不正常,只有0.37V。

     由于些板在基地,无点图也没有电路图也没有维修案例,也不知道这电源IC型号,只能上通用电源模块来试。

     最后将电源模块电压调成1.05V。上电主板正常工作,进系统测试正常,

         收钱。。。。。。。。。

H55
我的记得华硕!合硕联合,华擎的主板 才会坏这里,老通病!你这个杂牌的居然也坏这里,奇怪了

网友:
这么搞也行,有才

网友:
哪处电压不正常,模块的输入是哪级电压,输出接到哪?

网友:
这个1.05V是me供电吧, 模块 5V转成 1.05V 接上去。 你贴子说详细点会更多人看。越详细越多人。

网友:
这也行确定不是碰运气?

网友A:
这个通用模块价值多少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通用模块价值多少钱?

3块左右一个,淘宝上有卖,修电视机也很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3块左右一个,淘宝上有卖,修电视机也很实用

具体叫什么名字 怎么在淘宝没有搜索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3块左右一个,淘宝上有卖,修电视机也很实用

具体叫什么名字。我怎么没有搜索到呢?

网友:
这样也行啊 ,人才啊、、、、、、、、、、、、、、、、、、、、、、

网友(2019-10-02):
这个方法可以, 借个电压过去

网友:
感觉亏了  主板收不到多少钱阿德

网友:
不是把,拆掉电感 换上电源模块 就这样吗?这种模块返修率高吗,还有就这样挂着,不要做绝缘和固定吗

网友:
你这是什么万能拨快啊这么好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