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09):
待机0.007,能触发电流跑到0.9左右掉电,bios刷过,现在该查哪里?请大神帮忙

网友A:
拔掉内存掉不掉
qujiujiu801229
拔了电流0.5左右不掉
详情

网友:
忘记带图发了,版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拔掉内存掉不掉
拔了电流0.5左右不掉

网友:
看电流有没有跑码,没跑码的话,加焊下南桥试试,无效的话查查内存条件。别只会刷BIOS,这样不算是一名真正的维修师傅!

网友:
桥加焊过来,是二修机

网友:
查各个供电,可能某个电压没出来,或者bios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