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小修华为5c不触摸

楼主(2019-06-09):
同行那来一台5c说换屏的,压好后触摸乱跳,再后来干脆不触摸,换两个总成都没用,拿来让我看看
到手拆机一看座子完好,板子很亮,打开鑫智造,一看还好有图纸,按照图纸上测量了都正常

只有2.8没有但是有组织,感觉应该是扣屏才有就没理会,
显微镜下仔细观察了一下发现问题了

这两个电阻没了
刚开始没注意,因为有些原件本来就没有的,但是观察之后其他焊点比较饱满,这两个明显之前有东西,
打了组织两端都有组织,说明不是电容,于是两坨锡上去开机测试依然不行
这时候才打开位置图看到是两个电阻,又去看了电路图

原来是i2c电阻,改名tp,一看tp心里就就稳了,直接在苹果板子上拆两个i2c电阻装上去,开机测试ok

网友A:
焊接手法有待提高,不错问题解决了,这是电阻接触不良还是变质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焊接手法有待提高,不错问题解决了,这是电阻接触不良还是变质导致的。

没拆板子没用风枪,烙铁焊上去的的,牢固就行!

网友:
原来是上拉电阻没有了。

网友:
应该是腐蚀,最左边腐蚀了一半

网友:
请问楼主电阻阻值是多大的?

网友:
学习了!我想用洗板水清洗一下,这样心里才舒服。

网友:
电阻变质了吧, 细心啊 嘿嘿

网友:
我是小白,学习了

网友:
手工有待提高啊,哈哈.    一坨坨的不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