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6 二次开机掉电,怎么查下呀?

楼主(2019-06-09):
820-00165-a  裸板开机,第一次可以正常触发使用,关机后,再次触发,零点四几掉电,反复重启自动上电,测各电感,瞬间电压都有3.3v 5v 8.5v 1.8v 1.05v 1.2v 不知道要测哪个信号了~

网友:
ec的待机条件

网友:
苹果的不好修   我们还是多多努力

网友:
重新说下故障,单板,插电源自动上电,可正常使用,进系统正常关机,再开机,出现反复上电情况,进系统,重启现像一样。关机状态下测试发现条件满足不出pm_slp_sus_l,反复重启过程中,电压从3.42掉到0,反复这样

网友:
每次自动上电百分之百好用,关机后,再次触发反复重启,pm_slp_sus_l应该是触发后产生的,发现掉电的时候,公共点电压变低到8v,然后恢复到8.5v,同时s5_pwr_en也由3.3v掉到0v上电后又变3.3v,上电时pltrst#也能保持一会1.02v,然后掉到0,不知道从何修起

网友:
EC起震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