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的主板B85-HD3-A4s掉电循环重启

楼主(2019-06-09):
测量的电压都正常,掉电前SLP_S3先动作,其他的触发电压正常,每次4s.循环重启,应该是主板保护,测量主板的主要电压正常,刷过BIOS,原机备份的和刷机的故障一样,之前是不触发,刷了BIOS可以触发了,但是掉电,

网友A:
我也有块技嘉板,故障一样,还没搞好来

网友:
查查io的条件吧,各种pg和检测,小供电

网友:
发错版块了吧

网友:
可能某个882出问题了吧

网友B:
有条件用示波器双通道抓掉电最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条件用示波器双通道抓掉电最好了。

用SLPS3和其他的电压对比吗吗

网友:
同意四楼主的建议,用示波器检测。

网友:
4s这么有规律,刷了BIOS不一样,应该还是BIOS有问题

网友:
看楼主那张图,好像没有装CPU吧?

网友:
不触发和刷BIOS有关系吗,这个不是笔记本

网友C:
如果没装CPU的话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空载VCORE出来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块技嘉板,故障一样,还没搞好来

如果诊断卡显示进入了bios,可能是无法引导系统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没装CPU的话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谢谢我找个U试试吧

网友:
现在台式机主板好难修

网友:
技嘉B85的主板,不上U,会重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