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芯片UP9003Q

楼主(2019-06-09):
哪位同学知道这个是什么芯片。有这个芯片的PDF吗

网友:
别找了没有这芯片的PDF,你查相关电路反推吧,或有点位图也行

网友:
这芯片没见过。

网友:
这是提供什么供电的芯片?还没有见过

网友:
去淘宝上买啊

网友:
没有uP9003Q的pdf,不过你可以参考TPS51225的pdf,两者差不多,你甚至可以尝试代换

网友:
不认识,一猜就知道你没图纸,去ICPDF点卡母查查看有不

网友:
华硕用得多,论坛里搜下,有的

网友A:
弱弱的问一下,你是什么机器上的芯片,版号和图片发来,帮你看下有没有图纸或点位,以便查出端倪,从最新的贴子一直看到你这贴,因为咋天忘记出这主意了,同时知道再往下没新贴了,上公司去了,

网友:
真的是功夫不负有心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弱弱的问一下,你是什么机器上的芯片,版号和图片发来,帮你看下有没有图纸或点位,以便查出端倪,从最新的 ...

华硕E402W  版号E402WA  REV.2.1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弱弱的问一下,你是什么机器上的芯片,版号和图片发来,帮你看下有没有图纸或点位,以便查出端倪,从最新的 ...

麻烦帮找下图纸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麻烦帮找下图纸

错了,你这不是板号,是机器型号,板号在主板上印的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错了,你这不是板号,是机器型号,板号在主板上印的字。

前面是机器型号 后面是版号!你在怀疑什么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面是机器型号 后面是版号!你在怀疑什么
?

这个是+3VALW 和+5VALW待机芯片吧,你怎么没拍实物图,找了个淘宝上的,

网友:
可以看点位图来得知脚位,如果没点位的话,可以找我 QQ号码791800266

网友:
这个我也没有看过

网友(2020-07-30):
没有数据手册,参考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