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加班修几块主板和显卡。

楼主(2019-06-09):
技嘉B85,六块。 大部分是BIOS坏。   有两个是内存供电的保险电阻坏了。        两个联想IS6XM 有一个是USB不好用,这个是电感坏了。 另一个上电掉电,L6783地不了。

关键是两个RX370显卡,都是上电全部无电压。 没有GPU,显存,1.8V,1.2V   0.9V供电。    把这所有的供电控制电路一查,发现所有的EN都是0.  这有点晕了。 先从1.8V跑线,发现是辅助12V的检测电阻坏了。 换了一个10K的就好了。

网友:
楼主好厉害啊。修了这么多东西,得向楼主学习啊。多发一些这样的贴子。

网友:
楼主好厉害·~修个显卡就想做系统一样很轻松吗~~技术棒

网友:
修板高手。謝謝分亨

网友:
你那量那么大?我都半个月才修一块

网友:
高手啊,虽然维修业已经很难赚钱了,但是真正的技术永不凋零……

网友:
这技术 确实不错

网友:
大神级别的啊。。

网友:
楼主,必须个您点个大大的赞!技术非常不错,感谢分享!

网友A:
    技术可以 显卡平时坏了修复的还真是少

网友:
多面手阿。。。维修的单价应该不低。。。

网友:
今天早上笔记本的新贴子怎么少很多,最新推荐的全是手机和台板,楼主是接同行的活儿吧。一个字累,但是赚的是量。

网友:
楼主技术高啊,信手拈来,值得学习啊!

网友:
楼主修板技术太牛b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技术6666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术可以 显卡平时坏了修复的还真是少

就想知道,你和小小学徒工大神,,,,你是他徒弟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