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卡RX370时序求助

楼主(2019-06-10):
近日,接了RX370显卡近30来片。 绝大多数修好了,还剩下几片,全板没供电的。    经测好卡,发现此卡有供电  GPU供电,显存供电,还有一个1V的估计应该是辅助供电,还有一个1.2V的PCIE接口供电,还有一个1.8V供电。    当然 12V,5V,3.3V,这三个就不讨论了。    现在有些不确认到底哪个供电先出。 哪个供电后出。  当然第一个供电应该是1.8V ,这个因为修好了两个1.8V供电之后,其它供电就出来了。  现在不知道1.8V之后到底是先出GPU供电,还是先出1.2V供电。   谁知道吗? 或者谁有此卡图纸吗?    铭瑄,讯影,蓝宝石 ,三个品牌任一张图纸都行。 我可以出钱买。

网友:
论坛上应该搜的到的

网友:
这三个品牌都没资料!可以参考影驰、V星或者华硕!

网友:
老司机啊,这东西我都直接换显卡的,最多加焊下

网友:
没有图纸的情况下  这个供电可以按芯片脚位图 从 EN 跑一下线路

网友A:
给你出个好主意,要查时序其实也很简单,用示波器就能完成,在你好的那块板上测不就行了,加分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给你出个好主意,要查时序其实也很简单,用示波器就能完成,在你好的那块板上测不就行了,加分啊,

真是个好主意呀。 确实可以这么测。 感谢感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真是个好主意呀。 确实可以这么测。 感谢感谢

光是感谢有什么用啊,评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光是感谢有什么用啊,评分啊

评分是加分吗?   怎么加,我不会呀

网友:
每一楼右下有个评分,哈哈,先谢谢,你是助理工程师能加5分

网友C:
我有rx484显卡需要维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有rx484显卡需要维修

有多少块呀。 有程序的话也可以自己修

网友:
拿一张好卡,把每个供电芯片的开启脚一次拉低一个,多试几次就出来了,大神级的人物还用去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多少块呀。 有程序的话也可以自己修

能加个微信吗 我微信18742227345 你帮我看看这个显卡怎么了

网友:
给你打电话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