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7大主板怪问题

楼主(2019-06-10):
这个是客户换下来的主板,不要了,闲着没事,听他说不能进系统,测试发现,真的不认硬盘,插上硬盘就卡LOGO,但是插在SATA3就能跑系统,插SATA2就不行,刷BIOS都不行,怪事了,什么情况呢,大家有遇到吗

网友:
这个问题一个没有什么技术活了,就桥坏了啊。

网友:
可能桥输出端问题

网友:
这故障很简单

网友:
有兩個接口能用就夠了

网友:
没有研究价值 用哪两个 就可以了

网友A:
就两个问题,桥坏了,上次我碰见一个是底板掉点的,这个更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两个问题,桥坏了,上次我碰见一个是底板掉点的,这个更晕!!!

建议加焊芯片看看!不行基本可以废了!

网友:
我有一块主板不认硬盘,刷bios好了

网友:
四个口都不能用就是桥出问题了吧,毕竟有四条线是分开的

网友:
直接用好的那两个就行啦,没有必要深究了。

网友:
明显在桥那边坏的多或有断线,你想研究也可查下,

网友:
如果有空的话就重新织球试试   或换一个桥

网友:
应该是桥的问题大些

网友:
换桥还不如卖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