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平板维修]
手机开机时序图

楼主(2019-06-10):
   大家好,请问维修的大神们,有国产机开机的时序图没有,所有机型都可以,有的话分享下,我想研究和整理,方便以后大家使用。

网友:
手机时序图没见到  迅维实地应该有

网友:
以为楼主要分享时序图呢,急忙跑过来了

网友A:
接通电池产生开关用待机电压,按开关主供电产生,时钟产生,CPU复位,运行开机程序,检查软硬件是否正常,正常就可以开机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通电池产生开关用待机电压,按开关主供电产生,时钟产生,CPU复位,运行开机程序,检查软硬件是否正常 ...

谢谢,对我很有帮助。

网友:
时序图估计只有厂家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