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X 用几分钟自动重启

楼主(2019-06-10):
之前
手机
进水 处理完 可以开机 正常使用了,但是手机使用几分钟就会自动重启 换的组装屏 所有外设都拿掉还是会重启 求维修思路
自动重启

网友A:
先软后硬试试再看
snyq188
刷过机了 还是用一会就重启 硬件不知从那下手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软后硬试试再看
刷过机了 还是用一会就重启 硬件不知从那下手

网友:
先刷机 不行再看看硬件!!!!!!

网友:
查下电池的检测那一路。

网友:
看一下重启日志

网友:
遇到过了,基本分层就可以搞定

网友:
CPU会通过i2c总线检测尾插震动器,检测不到就会重启,要排除外配,重点看下进水部位。尾插部分看下

网友(2019-07-23):
看重启日志·换个中框总成基本都可以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