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7551G 09929-1 显卡型号求助!

楼主(2019-06-10):
  哪位大神手头上有宏基7551G 独显机器的,板号是09929-1, 此机器上电不显,怀疑显卡坏,拆开显卡看型号,发现芯片上型号字样磨损,不能看清,手头上又没有同款机器,还往各位帮忙看下显卡型号!

网友A:
这款可以改成集显。先改了试试能不能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可以改成集显。先改了试试能不能亮机

改集显我也想到了,我把差分信号的排阻改到集显的位置去了,EDID也改过去了,屏供电没产生

网友:
北 桥作为重点

网友B:
amd  北桥重点 然后cpu

网友:
引用 网友B:
amd  北桥重点 然后cpu

改集显后亮了,就差独显型号

网友:
有跑马,只是不显示

网友C:
实在找不到 淘宝找个有板子的付费求照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实在找不到 淘宝找个有板子的付费求照片

好的,再等等看有没有好心人帮忙看下,不行再找淘宝

网友D:
忘了 我有块 216 0********

网友:
引用 网友D:
忘了 我有块 216 0********

在手上吗?有空帮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