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S7 超薄本待机0.02不触发维修!已经证实是通病!

楼主(2019-06-10):
ACER S7 超薄本待机0.02不触发维修!已经证实是通病!
故障:待机电流0.02 按开关没反应!
维修过程:
1,测待机电压 3 5V 没有。 线性3 5V正常  开启信号正常。上电瞬间用示波器可以测到5V有一个峰值,然后飞流直下。。3V没有。问题点基本确认在3V这块了!
2,先易后难,瞬间IC有工作,暂时先认为IC没问题,果断跟换3V 后级滤波电容。故障不变。
3,上论坛逛一圈,发现一哥们发的帖子很有参考价值!提到了 自举升压不对,导致不输出。也提到了是通病,他的是5V出问题, 根据参考资料自查,发现3V自举升压这块有4V多的电。按照资料显示自举升压连接的电阻是 2D2的, 板子上实际测试是 1M的。。 果断跟换。 上电,自动开机。0.48。OK了。。
总结:这个机器的通病待机电压出不来,后级没短路的情况下。基本就是自举升压这个电阻导致的。 为了方便维修,我直接上图片!

 会员1517944100鑫豆2024-4-29 15:58

网友:
谢谢分享,以后遇到可以直达病灶了

网友A:
这样的维修OK   刷BIOS刷的 都懒得测电路了

网友:
示波器用得牛逼

网友:
先收藏以后怕用到,有通病就好修了。

网友:
感谢分享。我还以为是3、5V电容问题。

网友:
这机子很少修的到啊 我是没遇到过

网友:
ACER的机子好多升压,和电容问题

网友:
谢谢详细的经验分享,很受用。

网友:
兄弟,你把美女脸挡住了!

网友:
谢谢 楼主走过的弯 来分享 学习

网友:
在PWM电路中,自举升压是必查项目之一,楼主学到精髓了。

网友:
厉害  又学到一招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这种板好新啊  估计以后很难修到这样的机子

网友:
一般后极滤波电容有问题,可以通过测下管G极确定,不用直接换滤波电容,不是滤波电容问题再查自举升压

网友:
厲害了
感謝版主收藏了

网友:
楼主威武,谢谢分享,先mark,这个机器还没遇见过

网友:
先给楼主加上满分,晚上回去再细细看帖

网友:
谢谢分享,已经加分,修得不错呀

网友:
终于看到一个不是BIOS的问题了先收藏了

网友:
我也只能默默的看着你了

网友:
电容也是通病遇到几台了。。。

网友:
先收藏以后怕用到,有通病就好修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这本还没修到过

网友:
绝对是通病,海绵导致的。发霉坏了

网友:
修复这个故障,楼主前后耗时多久,加上拆装机有没2小时,以后我等可以秒杀咯,谢谢楼主

网友:
感谢无私直观分享通病故障和具体点!

网友:
通病学到了,不错不错,谢谢。。。。。。

网友:
那个电阻坏了呀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维修OK   刷BIOS刷的 都懒得测电路了

哈哈 谁让现在的bios折磨容易坏啊

网友:
这种U容易挂

网友:
这个机器现在市面上少啊,ACER都要退出了

网友:
大神技术NB,文采也NB,学习了

网友:
这个就是3V5V蕊片旁边的电阻变了

网友:
谢谢分享了 ,付费的旧不继续看了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太牛B了!

网友:
这个通病遇到好多了

网友:
捡钱也是需要技术的

网友:
谢谢分享啊,以后遇到可以直达病灶了

网友(2019-09-11):
看了楼主的帖子我已经修好一台,我的是待机0.03 换了其中一个量出来只有4V的2R2电阻直接别的板子上找了个2R2的装上就可以开机,我量了旁边的另外一个2R2是8V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