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离合成]
DELL 15-7568 14275-1集显 双BIOS

楼主(2019-06-10):
机器型号:DELL 15-7568

版号:14275-1

独显:否

BIOS大小:8M(ME程序)和4M(主BIOS程序)  两个BIOS必须都刷,单刷就会不亮。

故障:上电跑0.4-0.5A左右跳变,不显示,换过内存条一样。

过程:发现论坛上提供BIOS,有的是淘宝买的,发现好多人评价不一,有的说开机慢、有的说开机不亮等等各种各样奇葩故障,特此我上官网根据机子后壳序列号下载官网BIOS,经过分离合成,上电,经过两到三次反复重启,终于点亮成功。

特此把BIOS程序激活,没有出现任何刷BIOS后出现各种各样的故障。

每次开机提示,序列号丢失,直接把后壳服务编号填上去,就不报错了。

实物图  BIOS位置

注意:刷BIOS之后,必须把CMOS电池排线装上,再次风扇和散热器也装上,并耐心等待自动上电2-3次反复重启,直到亮机为止,如果风扇狂转,按FN+X风扇转速变正常

14275-1 集显 已OK.zip

网友A:
你直接把DMI模块合成到BIOS里面去,开机连序列号都不用填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直接把DMI模块合成到BIOS里面去,开机连序列号都不用填了。

大哥我一看头像就知道是你啦  卧槽QQ论坛微信头像统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直接把DMI模块合成到BIOS里面去,开机连序列号都不用填了。

卧槽,万万没想到啊,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哥我一看头像就知道是你啦  卧槽QQ论坛微信头像统一的

提高识别度,哈哈!不过,你哪位?

网友:
漂亮!加分鼓励

网友:
只有一个文件吗?还是两个都压缩了?

网友C(2020-03-06):
有BIOS分离合成教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BIOS分离合成教程吗

有朋友在出售,你加他微信问问吧,Yx098078951227

网友:
刷完不触发了

网友(点评):
不触发跟BIOS没有关系,除非你刷错BIOS才会不触发的

网友:
测试了是bios芯片涮了一遍坏了,程序好使的可以使用

网友(2020-09-07):
我的是电流0.11几秒后掉电,再按开关,有时0.02a,或0.03,有时又0.11A
就是不亮机,刷了两个BIOS,好了

网友D(2020-10-18):
我居然下载到爱国的bIOS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居然下载到爱国的bIOS了

此话怎讲?

网友(2021-03-13):
up有分离教程吗?两个bios芯片都要刷吗?

网友E(2021-06-03):
我的现象一样,刷过两个Bois,就是反复重启没有点亮,气死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现象一样,刷过两个Bois,就是反复重启没有点亮,气死我了

上电反复重启,先看电流是否卡主了,如果卡住了,不要拔掉电源线,直接长按按开关键关机,关机后,再继续开机,这样重启1-2次左右就点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