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K610D-i5 D1板号:DA0TWSMB6E0 REV E开机0.6A 不出独立显卡供电,怎么修?

楼主(2019-06-10):
神州K610D-i5 D1板号:DA0TWSMB6E0 REV E开机0.6A 不出独立显卡供电,怎么修呢?CPU供电1.75 内存供电1.35 。发现显卡供电IC 3脚EN 没有电压!这个电压是桥发出的!手上没有CPU测试?是不是CPU坏?

果然是CPU问题。。。。。。。。。。。。借了个4代的CPU回来 放上 就亮机了。。。真是浪费表情 啊!!!!

网友:
显卡供电   是跑马后出的

网友A:
这个机器88031和bios是通病

网友:
这款本子BIOS问题多不妨刷个试试

网友B:
这板u供电这块是容易出问题烧u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板u供电这块是容易出问题烧u的

CPU供电管是比较烫,但量有1.75V电压,波形正常。不会是U挂了? 但手摸CPU也发热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88031和bios是通病

刷过了 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88031和bios是通病

88031 是哪一个原件???图纸找不到呢!

网友:
查开启来源,追本溯源,相当于秒杀了。

网友(2019-08-26):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88031和bios是通病

请问这个88031是不是ISL88031,

网友:
这个机子会版u一起烧。。。。。。。。你会亏死的

网友(2024-10-10):
DA0TWSMB6E0 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