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SP进水手机耗电快,不要盲目换电池,这点你注意了吗?

楼主(2019-06-10):
收到客户一台iPhone6S Plus故障机,客户描述手机正常使用的时候耗电非常快基本上待机3个小时左右就自动关机了电池更换过,排除了电池问题。

一、故障分析
像这种情况,80%是手机的USB管理芯片造成的,从iPhone 5S以后的机型开始,一直都存在着这种通病。
二、故障维修
拿到机器后,直接拆机取出主板,先单板接电触发,看是不是USB管理芯片损坏的漏电电流。
接可调电源,漏电200mA,这种漏电电流肯定是主供电或者电池电压造成的,现在可以暂时排除USB管理芯片的问题。
先打电池电压和主供电的对地值,电池电压的对地值正常400左右,而主供电的对地值只有240左右,明显被拉低了,观察主板发现手机有进水的痕迹。

进水腐蚀的地方还特别多,如果一个个拆的话比较耗费时间,我们直接开机进系统测试所有功能,看功能是否都正常。
通过测试发现,手机所有功能都正常但是手机不充电,更换电池和尾插还是一样,显微镜下观察充电IC也有很严重的腐蚀

直接拆卸充电IC,清理焊盘并更换充电IC。

鑫智造,点位图

再次接电,不漏电了,顺便用洗板水清洗其他进水部位。装机测试,触发开机,进系统测试功能正常,充电电流也正常,故障到此修复完毕。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深圳店原创提供,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iphone6耗电快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25472-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