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电容的输出越大效果越好,但是为什么不能过大

楼主(2019-06-10):
很多人通常都会觉得滤波电容的输出越大越好,其实常友小编想告诉你的是,这种观点并不全面,真正能够影响直流电压输出的重要参数时滤波电容的ESR值(即:滤波电容的等效串联电阻或阻抗)

每一个电容都有电阻,这个电阻值和电容的组成材料、结构有关系。在开关电源技术大规模应用之前,普遍采用的是线性电源,电源电路都工作在低频直流状态,通过滤波整流电路把交流转换成直流。在低频直流电源中,电容的容量对滤波效果起决定作用,电容的串联阻抗作用可以忽略。 但是低频电源效率低,体积大的缺点非常明显。
随着电子技术的不断进步,也终于迎来了高频开关电源技术,这一技术的到来大大地提高了电源的转换效率,也减小了电源的体积。开关电源的工作频率越高,电源的体积就越小。
开关电源的工作频率从几十KHz到几MHz不等。在开关电源中,电容的ESR直接影响到电容的效果,它比电容器的容量还重要,事实上我们所说的电容器的容量一般都是在120Hz下测量的值,当工作频率提高时,电容容量会急剧降低,甚至根本不能起到电容的作用。一般而言,应该选择ESR相对较小的电容。
在不同类型的电容中,以电解电容的ESR通常最大,钽电容次之,陶瓷电容最佳。当然,即使是电解电容中,也分普通电解电容和低ESR的电解电容。用在开关电源输出滤波的应该采用低ESR的电解电容。在维修中,如果用普通电解电容替换低ESR的电解电容,开关电源可能短时间能工作,但是寿命肯定不长。如果没有操作得当,电容可能会因为损耗太大而导致爆裂甚至爆炸,所以更换电容应该小心。同样容量同样耐压的电解电容,体积大的往往ESR小。同样容量不同耐压的电解电容,耐压高度往往ESR小。同样耐压同样容量的电容,105度比85度的ESR要小。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对于同一厂家同一系列的电解电容,基本上成立。
来源:网络整理

了解更多

  • 技术
  • 电子技术
  • 跳槽那些事儿

收藏
举报
举报文章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