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充电器可以混用吗?混用充电器对手机有什么伤害?

楼主(2019-06-10):
在这个“手机当道”的年代,混用,乱用手机充电器已经成为了常态:一看手机没电,只要身边有充电器,就很可能拿来就开始充电,压根不会查看充电器的规格。那么混用手机充电器到底是否安全呢?是否对手机有损伤呢?下面我们就用一组测试数据来说明!
低电量
手机充电器原理
手机充电器,即我们常说的充电头其实叫做电源适配器,顾名思义其作用就是将220V的市电高压脉冲经过整流、稳压等电路,最终转换为5V的低压直流电,但我们都知道电源适配器在无负载的情况下单单插入插座是无电流产生的(无负载,不构成环路,初中知识),只有连接手机构成回路,才会产生电流,而且现在的技术已经将电源与手机充电电路构造成了一套“智能充电系统”:
电源适配器
电源适配器提供的电流大小取决于手机充电电路与电池的电流接受能力,只要在充电器的额定电流范围内,手机能接受多大电流,充电器就能够提供多大电流,若充电器能够提供的额定电流大于手机能接受的电流,那么充电器也将保持手机能够接受的最大电流,而不会自适应的无上限增加电流,这主要是受益于充电器内部的保护电路,一旦输出电流过大,保护电路就会生效,暂停或保持电流输出,避免发生危险。因此,即使充电器能够提供10A的电流,若手机的充电电路限流为1A,那么充电电流还是会被限制在1A,从而保障充电安全,而且基本不会影响充电速度。

充电器可以混用吗 充电器混用对手机有哪些危害
【详细介绍】
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都使用过别人的充电器为自己的手机充电。我们在外出时有时没有带充电器,这样借用充电器就很常见了。通常情况下,我们认为能够插上手机并开始充电的充电器都可以使用。但是,有些人认为这样混用充电器对手机不好。那么,手机充电器可以混用吗?对于这一问题,IT百科小编在下文中会收集一些资料,以供大家参考。
充电器可以混用吗?
介绍一
对于手机充电器混用的问题,官方言论是手机充电器是不可以长期通用的,每个品牌的原装手机电池,最好都要使用原装的充电器,这样能大大提高手机使用的安全性。而且,不同手机电池的规格是不一样的,不建议用其他型号的充电器来充电,这一点是必须要注意的,不要抱着侥幸心理,用其他充电器来冲,造成电池和寿命大大缩短。另外,手机在充电的时候,不要过夜,容易引起火灾和爆炸,最好是冲2-3个小时就可以了。
充电器可以混用吗?介绍二
对于手机充电器混用的问题,现在市面上虽然有很多通用的充电器,如旅行充电器等,这种可以暂时救急使用是可以的,但是从长期来说,是弊大于利的。也就是说混用的充电器虽然可以充电,但只建议偶尔使用,长期的还是推荐手机的原装充电器
充电器可以混用吗?介绍三
另外,手机充电器充电要将高压交流电变为低压直流,目前市面上常见的单个USB输出充电器规格有:5V0.5、5V1A(最多)、5V1.5A、5V2A、5V2.5A。充电 器内部通常会设计保护电路,也就是说,就算充电器可以输出50A的电流,你的手机内部 的充电逻辑控制如果为2A,充电电流还是会被限制在2A,充电速度基本不会受到影响。因而大电流的充电器给小电流手机充电,结果几乎不会有影响,充电速度也不会加快。小电流可以给大电流手机充电,不过速度慢,充电器也会长时间在负载状态,造成充电器过热,容易造成充电器老化速度加快,不建议经常使用。如果另外配充电器的话,不建议使用1A以下的充电器。
可见,充电器混用暂时还是可以的,不过不建议长期使用。还有,充电器混用时,充电器的电流最好超过手机电流。还有,手机的充电器最好是原装的,山寨版的虽然价格便宜,但是会对手机电池的使用寿命产生影响。在此,IT百科小编表示,虽然在一定条件下手机充电池是可以混用的,

总结
手机充电器可以偶尔混用一下 但不可以长期使用请各位手机党们注意了

网友:
这个问题有手机的人都知道,关键真没电的时候也不会去在意电压了